[放大器-信号链] 占空比可不可以调节

楼主(2013-12-08):
UC3875(UC3895)可不可以调节占空比?
让outa和outb互补,outc和outd互补,能么?请教.

网友A:
不行,不过OUTA和OUTC、OUTB和OUTD可以!

楼主: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能再讲清楚一点么?

楼主:
如果要调占空比,怎么实现呢?

网友B:
还是不很明白

网友C:
正常情况下,OUTA,B,C,D如下:

网友C:
就是,把OUTA和OUTC、OUTB和OUTD各接成互补!

网友D:
现在我想要如下波形,能用UC3875得到么?

网友E:
无能为力了。。。

楼主:
看来不止我一人碰到,算了,我周一问别人吧,还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F:
我也没有看明白   是什么意思

网友G:
貌似不能吧    楼主   将技术手册仔细钻研钻研    应该就知道了   楼主

网友H:
这个我一般用的很少的,不太熟悉的: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