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错

楼主(2013-12-08):
C:\Users\dell.1\Desktop,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
这个图片里面的报错怎么解决

网友A:
大概是你的过孔,没有设置好

网友B:
铜皮 smooth下就好了

网友B:
静态铜皮,没有自动避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你的过孔,没有设置好

哦,谢谢。我改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皮 smooth下就好了

哦,谢了,我重新设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皮 smooth下就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