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使用CCS V5.4为什么不能对tms320c54x进行软仿?

楼主:
下载安装的CCS V5.4版本,安装选项全选,使用的中国区高校license。需要对tms320c54x系列cpu进行软仿。建立好工程后,在进入target configuration设置时,选择Texas Instruments Simulator进行软仿,可是找不到C54XX的选项。请问为什么?是这个版本软件不支持c54xx吗?还是可以通过其他方法进行c54xx的软仿?
在校学生自学dsp,急求。。谢谢各位!

楼主(2013-12-08):
请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具体没simulator试过  C54应该是支持的
没有硬件仿真器吗   simulator不建议使用  关于外设等都是无法
实现的   也不能更深入的学习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856-1-1.html

网友B:
这个还真不知道的。

网友B:
一般是用仿真器,楼主可以挑选支持该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没simulator试过  C54应该是支持的
没有硬件仿真器吗   simulator不建议使用  关于外设等都是无法
实现 ...

多谢!刚入门,准备从软防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用仿真器,楼主可以挑选支持该芯片的。

多谢支持,暂时还没准备入手仿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支持,暂时还没准备入手仿真器。

现在的100v2仿真器也不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刚入门,准备从软防入手。。

软件仿真很多功能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