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问一个关于ARM11的问题

楼主(2013-12-08):
     我是初学者,现在手里有一块TINY6410的ARM11板子,还有国嵌的2440的完整版视频。我想问的是,我看2440的视频,能把代码放到6410上跑起来吗?因为6410的资料不全,视频只有共享版,完了还要花钱买

网友A:
基本不能,但可以参考

网友B:
原理是一样的,裸板程序改动可能大一点,驱动的话只要改与硬件相关的代码就行了

网友C:
在网上找找,有6410的板子的视频教程的,对照一下两种板子的电路图,对程序做下修改

网友D:
思路是一样的,但硬件上的寄存器地址什么的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找找,有6410的板子的视频教程的,对照一下两种板子的电路图,对程序做下修改 ...

是不是两款板子只是裸板程序有差别,当涉及到Linux编程时,就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两款板子只是裸板程序有差别,当涉及到Linux编程时,就一样了?

一般是这样。有时候也可能由于两个板子采用的linux内核版本或者开发工具的不同,有些差别。另外,不同的板子,外设硬件可能不一样,这个要注意

网友E:
推荐你看看韦东山的视频,我看了裸机版本的挺好的,有讲64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