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FJ128GP804的CAN总线引脚在哪里

楼主(2013-12-08):
资料上都说是citx 和cirx,但我在芯片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楼主:
我擦,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你对照一下官方的数据手册看一下,别对照这种元器件图,这种说不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照一下官方的数据手册看一下,别对照这种元器件图,这种说不定有问题。 ...

官方数据手册就说是这两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数据手册就说是这两个

我说的不是引脚名字你核实一下,我说的是你根据官方手册核实一下你上传的图的引脚名称,看是不是有的引脚名称跟数据手册上不一致。

楼主:
好像是可以引脚复用,说是RP,但这个芯片有单独的RP,也有RP0-RP25

网友B:
标识有RP的引脚你都可以配置为CAN的C1TX和C1RX。
数据手册中的citx的i表示can模块的序数。有两个CAN模块的的还会有C2TX。而你的芯片只有一个CAN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识有RP的引脚你都可以配置为CAN的C1TX和C1RX。
数据手册中的citx的i表示can模块的序数。有两个CAN模块的 ...

哦,谢谢。  这样配置的话与自带CAN引脚的芯片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谢谢。  这样配置的话与自带CAN引脚的芯片有什么区别

CAN 功能上没任何区别,只是方便电路布局。
你画板子的时候可以根据布局,和CAN驱动芯片最近或者最方便走线的的那两IO引脚配置为CAN引脚。

楼主:
搞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