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外部总线接口EBI是干嘛用的了

楼主:
如题,看了半天还是云里雾里,这个东西有啥作用

网友A(2013-12-08):
ebi  参考
ARM Cortex-M0原理与应用实践

网友B:
找本计算机原理之类的书看看?

网友C:
基础呀…………估计没有学过单片 机或者 计算机原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ebi  参考
ARM Cortex-M0原理与应用实践

可不可以共享下你的这个版本,我下载的这个版本没有讲EBI的这章: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础呀…………估计没有学过单片 机或者 计算机原理 。

都还给老师去啦

网友C:
总线 ,当然是与有总线接口的一个或者多个外设或者部件相连接,互相通信的通道呀。CPU通常内部有总线,用于CPU核访问片内的SRAM,FLASH及所有的片内外设。外部也有总线。通常有并行,串行的。你可以认为是区别于简单的GPIO,按一定规范及时序规则组织起来的1根或者几根线,几十根通信控制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共享下你的这个版本,我下载的这个版本没有讲EBI的这章

http://pan.baidu.com/s/1xiZ5u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xiZ5u

提示链接已经被取消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示链接已经被取消啦

百度说是什么什么法律问题 取消分享   在下面自己下吧   找到书籍下载地址
http://nuvoton-m0.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5&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示链接已经被取消啦
百度说是什么什么法律问题 取消分享   在下面自 ...

哈哈,谢谢,就是要这个了,最新的1.6版本的

网友D:
貌似楼上提供的地址下载不了啊

网友(2015-11-11):
引用 网友A:
ebi  参考
ARM Cortex-M0原理与应用实践

可以参考:ARM Cortex-M0轻松入门指南[迷你板].pdf
更详细的可以参考ARM Cortex-M4微控制器原理与实践.pdf

网友E:
通过外总线可以接入多种外部设备来增强MCU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