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烙铁头见过没?

楼主(2013-12-08):
这种烙铁头见过没?哪里有的买?淘宝找一天没找到啊

西安扣肉

网友A:
长见识,还真没见过。估计是哪种电烙铁上专用的

网友B:
见识少,不知道

网友C:
见过 淘宝上见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19.ksYpZ0&id=17855548078

网友D:
没有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E:
还真么见过这种,孤陋寡闻了。

找个差不多的应该就行吧,没必要完全一样的吧。

网友F:
没见过市面的飘过

网友G:
就是一根锥子,不是要找一模一样的吧,直径相同就可以用了

网友H:
这种好办, 实在不行的话用根铜棒锉成斜45度也能干活

俺前几年花一千多买了两台惠州产的无铅焊台, 那才叫坑爹. 那个烙铁芯和烙铁头都是特制的, 那家公司现在倒闭了, 整个市场都找不到适合的头和芯. 其中一把烙铁的头已经出现裂纹, 弄不好那天就断掉了. 那就只能丢掉了.

网友I:
有什么特殊功能吗

网友J:
这种不是常用的

网友K:
长见识了

网友L:
十年前,没钱买恒温烙铁,就是用的外热式烙铁
质量也是杠杠的

网友M:
上学的时候用过,市面上很容易找,20块钱的样子,应该是外热式,肯定不是恒温的那种。 买不到,你自己打磨一个也可以!

网友N:
应该能找到呀,dontium说得对。我还用过这各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