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有人成功的在虚拟机里面用过st-link2么?

楼主(2013-12-08):
开发工具放在虚拟机里面省好多事啊.但是目前我没有搞定.
不管是VB还是VM,都是能识别,但是没法通信.真是奇怪了

网友A:
用虚拟机有时硬件通讯是问题,我原来在虚拟机里试过USB,也没弄成功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不会告诉你我成功过,用的win8_64位系统,vmware虚拟机,ST-LINK和J-LINK都可以通讯,正常下载。包括仿真也行。。不过现在就不用了,毕竟每次打开虚拟机都比较麻烦,最后装了个双系统。

网友C:
主系统是什么?难道是UN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告诉你我成功过,用的win8_64位系统,vmware虚拟机,ST-LINK和J-LINK都可以通讯,正常下载。包括仿真也 ...

我的是win7 64bit系统.虚拟机用vmware和visualbox都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D:
原来虚拟机里不行啊,我正在虚拟机里装软件呢。请问大家stm32f407大家都是用的什么软件开发的。我找的一份资料用的iar,应该需要6.4.01以上版本吧。装了不能激活。郁闷了好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