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解,数码管为什么不亮啊?

楼主(2013-12-08):
求解,数码管为什么不亮啊?什么情况呢?

网友A:
数码管在哪里?

网友B:
查查驱动电路吧,

网友C:
楼主仔细看看你仿真的数码管是不是共阴的……

网友D:
先看看数码管是否是好的,然后再看看接错了么?共阳共阴,接着看驱动,最后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