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如何实现浮点指数运算?

楼主(2013-12-08):
双精度浮点指数运算,求exp(x),-20~20的范围。精度可以适当放低。
cordic算法的范围有限,在-1到1之间,而且需要转化为定点,需要进行拆解,用cordic比较麻烦。
有没有其他的比较好的实现方法。

网友A:
FPGA有浮点计算的IP,你可以看一下他的user guide,对你会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有浮点计算的IP,你可以看一下他的user guide,对你会有帮助

嗯,是有浮点IP,像基本的乘除法,开方可以用,但像指数运算这种高级一点的没有,cordic运算输入范围小,而且频率没法太高。

网友A:
不是啊,我记得我应该做过指数的运算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啊,我记得我应该做过指数的运算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吧。

cordic算法可以实现指数运算,但范围限于-pi/4~pi/4,其他范围需要转换,可以考虑用乘法什么的,也比较麻烦。

楼主:
要用到的是求e^(-x),求负指数,参考了一篇文献, 基于组合移位的指数求解,转换为定点数据。在-1~-8范围内精度在1e-8,基本满足要求,但小于-8时误差百分数比较大,不过此时的结果已经不大,1e-4,对结果影响不大。基本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