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时候老是乱码

楼主(2013-12-08):
现在的情况是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的时候老是乱码,波特率的设置我已经试过各种了还是老样子,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求解释,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A:
先让串口自环,看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一般如果波特率没什么问题的话软件部分出错的情况不多

网友B:
是发送不成功?还是接收到乱码?估计是代码的问题了

网友C:
应该是代码问题,问题可以描述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