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WIFI的跳频

楼主(2013-12-08):
最近一直想了解WIFI的跳频机制怎么实现的。网上资料比较少啊!有些WIFI模块好像都是固定工作在一个频段的,要改频段得自己设置,不知道WIFI有没有通用的一些跳频机制来防止数据碰撞,求指点啊!

网友A:
去维基百科查查“直序扩频”就明白工作原理了。一般的WIFI路由器都是用的直序扩频,即将信号用伪随机码编码后发射出去,同一个频道里面可以容纳多个路由器工作。但路由器越多,碰撞概率越大,表现为通信速率下降。

网友B:
这个是靠协议交互后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靠协议交互后实现的。

看来跳频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应用上的 底层看来只有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维基百科查查“直序扩频”就明白工作原理了。一般的WIFI路由器都是用的直序扩频,即将信号用伪随机码编码 ...

另外一个问题,我这边的一个STA是如何搜到某个AP的SSI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