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打造“电容耳机”

楼主(2013-12-08):
最近太busy,偷闲放松一下,手工打造一对 电容耳机,考虑到美观,只能做单声道了,上图。。。。

来个全身滴

近距离靠近

局部特写

其实是个双胞胎

网友A:
音质咋样?

网友B:
真能折腾,里面是小喇叭吗?还是另有玄机?

网友C:
求内部真相

网友D:
求內部真相

网友E:
你太有才了

网友F:
电容上面都打孔了,而且底下很明显不是电容的外壳(第二张图),应该是只用了电容的外壳,里面应该是个小喇叭。

不知道,大侠的耳朵能不能塞进这么大个电容去!

背面的图纸亮爆了,楼主是搞主板开发的吗,感觉这些标号都是内存条的引脚!

网友G:
耳朵孔真大

网友H:
好时尚的。

网友:
塞进耳朵里?????

网友I:
里面单元用什么的?动铁还是动圈?多年的发烧经验,这样的腔体调音难其一,不好佩戴影响声场和低音的完整度其二。没事玩玩可以,做好就难了,佩戴也蛋疼了吧。

网友J:
把电解电容插耳朵里?你让我想起一个场景:把鞭**塞耳朵里,然后一声---崩!!!

网友K(2014-02-11):
楼主大耳朵!鉴定完毕!;P

网友(2014-08-04):
什么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