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路,轻载情况下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12-08):
刚研究开关电源,有几个问题不太理解。

隔离式电源,如果有两路输出,5V,24V。  5V额定输出1A。 控制芯片电源由一个辅助绕组(同一个变压器)输出。

问题:
1 负载电流很小时,是不是会进入电流断续模式?
2 进入电流断续模式后,负载电流进一步的减小,占空比是不是会减小? 占空比减小后,辅路的24V电压是不是也会相应减小(如果输出电流很小,占空比会不会减半,辅路输出会不会减半)?那么,平常用的成品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平时说的假负载,是不是就等于 电流进入断续模式和连续模式临界状态时的负载电流? 如何减小临界状态下的负载电流,是不是就是增加电感的电感量。
4 如果,输出的电压范围较大,比如说50-100V,电流范围也较大,比如0.1-1A。  这时候芯片的电源是不是用辅助绕组产生就不行了? 需要再增加一个工频变压器产生辅助电源吗?

网友A:
1,是
2,占空比会减小,还有可能跳周期;多路输出,交叉调整率做的好,各输出电压之间是匝比关系
3,DCM,CCM都是可以的,假负载是维持电源正常工作的最小负载,如果负载太小,电源可能工作不稳定,跳周期也可能会导致有噪音,以实际调试为准,不过现在的IC一般很好处理;你这是多路输出,每一路都要加假负载,不然电压偏差比较大,交叉调整率很难搞
4,可以直接用辅助绕组供电,不过你要算好,辅助绕组电压波动两倍要在供电范围,如果超出,可以在辅助绕组输出加个线性稳压

楼主:
谢谢LS,解答了我的好多疑问。

交叉调整率是什么意思啊,待我查查看。

网友B:
QQ:红红橙黄棕红紫白黑。TEL:棕绿灰灰白紫紫绿棕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