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可靠性问题

楼主(2013-12-08):
对单片机了解不太多,问题可能有点菜,请指点

单片机系统的可靠性方面单片机影响大吗?

我听好多人说PIC单片机稳定可靠 抗干扰什么的比较强。(PIC比较贵)
那么其他单片机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呢?
STM32丰富的外设,但是价格却不是很高,是有什么缺陷的地方吗?

还是电路设计方面更重要一些呢?

我做高可靠性产品,请推荐一个单片机。

谢谢!

网友A:
单片机的可靠性是pcb和软件的综合作用,一般的单片机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pic放弃吧,stm32资源不少,用8位的stm8吧,白菜价,你看一下淘宝里面微云电子的那家,他的pcb图片公布了,看看那个电路板,稳定性和可靠性的问题你就明白了,他们群很厉害,你加入进去问问你的问题,大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可靠性是pcb和软件的综合作用,一般的单片机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pic放弃吧,stm32资源不少,用8 ...

微云电子  microcloud
这算是广告吗?:lol

话说 刚才找了一圈没找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云电子  microcloud
这算是广告吗?

不算广告呀,这不是让你去看看那个板子背面的覆通处理么,你不是问可靠性问题的么,呵呵

网友A:
你找店铺试试,我也不是很清楚怎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