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者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3-12-08):
1:if(KM0&(0x0001|0x0002)==0) x=0;
else x=1;
2:if(KM0&(0x0001|0x0002)) x=1;
else x=0;
上面这两个程序,逻辑功能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在stm32里运行,第一种方式工作不正常,第二种方式正常,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这是我第三次看到同样内容的不同贴,再次是在21IC,一次是在CSDN.

首先需要强调, 这两段程序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因为&算符的优先级要低于==算符. 所以它们表现不同是必然的. 最后,它们都正常,只是你的理解或使用方法不正确.

网友B:
2楼正解。如果不记得优先级,多加些括号总不会错,if( (KM0 & (0x0001|0x0002) ) == 0 )

网友C:
哦,天哪!
一眼看上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看了半天也没发现逻辑怎么会一样?

网友D:
关键在于KM0的定义,你先将KM0取到一个变量中,然后再比较就OK

网友E:
今天  又学到了一招   感觉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顶一个   抽空好好钻研钻研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