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搭建加减法电路问题

楼主(2013-12-08):
这里我想搭建一个减法电路,实际搭建的电路在U6输出端少了0.5v左右是什么情况啊? 求指教
使用Multisim模拟的U6端输出应该是5V,但是实际检测到的输出只有4.5V,电源我使用的正负12V双电源,1、8脚悬空的

急急急

网友A:
仿真和实际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和实际的误差?

对啊 误差太大 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掉U6这级,而改裝U5达到原有功能。注意正IN接地电阻是Rin || Rf。

正向IN的电阻影响不大 我试过并联100K电阻过 没用
为了这个输出误差我把原来的加法电路改成减法电路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C:
U2负端什么意思?接个1U的电容C2,也没电阻,你算算放大倍数多少了?U2饱和了
你是要跟随吗?那是从正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U2负端什么意思?接个1U的电容C2,也没电阻,你算算放大倍数多少了?U2饱和了
你是要跟随吗?那是从正端输 ...

我要的是一个 (0.4s-1)的传递函数 减法部分啊
那里构成的是一个微分电路 有什么问题?

网友C:
C2的容抗|1/(j2πfc)|=1/6.28 (KΩ)
幅度放大2000多倍了
还有即使没饱和,U5输出的相位也变了,U6的正负端是相位相差90°的波

网友D:
问题出在U2级。为啥要用电容?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出在U2级。为啥要用电容?设计的目的是什么?

那你倒是给我说说 微分器不用电容搭 用什么搭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你倒是给我说说 微分器不用电容搭 用什么搭呢

就算在电容前面加一个电阻结果也是一样的 微分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算在电容前面加一个电阻结果也是一样的 微分器

这里我破坏了运放的虚短 之前我搭建的加法器结果也是少一个0.3V的误差所以才改成减法器 不过效果居然一样

网友E:
减法器不就是一个运放的事儿吗?你的电路搭的太复杂了,建议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调试没问题了再往上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