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毫无反映的DHT11代码,是不是我理解的太简单了,请大神看看

楼主(2013-12-08):
#define DHT_H_1 PORTD|=(1<
#define DHT_L_0 PORTD&=~(1<
#define DHT_Out_1 DDRD|=(1<
#define DHT_in_0 DDRD&=~(1<
uchar DHT_Read()
{
uchar i,Data1=0;
for (i=0;i<8;i++)
{
  while(PIND7==0);//等待数据开始的低电平结束
  _delay_us(28); //等待28us
  Data1<<=1;

  if (PD7==1)//如果等待28us后 pin7为高电平该信号为1
  {
   Data1|=0x01;
  }
  else
  {
   Data1|=0x00;
  }
  while(PIND7==0);//等待结束低电平结束,以便开始下一个数据的接收
}
return Data1;
}
void DHT_Data()
{
  uchar i;
  DHT_Out_1;//DDR pin7输出
  DHT_L_0; // 把pin7高电平拉低
  _delay_ms(18);//拉低持续2ms,资料上说是拉低大于1ms
  DHT_H_1;//释放pin7
  DHT_in_0;//设置pin7为输入
  DHT_H_1;
  _delay_us(25);//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主机延时 >20us等待25us以便DHT应答
  if(PIND7==0)//检测pin7状态。DHT是否拉低PIN7响应
  {
   while(PIND7==0)//等待DHT拉低PIN7 80us
   while(PIND7==1)//等待DHT释放PIN7 80us
   for (i=0;i<5;i++)//开始数据传输
   {
    TempData[i]=DHT_Read();
   }
  }
}

楼主:
才发现开始的定义没发全
#define DHT_H_1 PORTD|=(1<<PD7)
#define DHT_L_0 PORTD&=~(1<<PD7)
#define DHT_Out_1 DDRD|=(1<<PD7)
#define DHT_in_0 DDRD&=~(1<<PD7)

网友A:
我有调试成功的程序,要是想参考的话晚上找我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调试成功的程序,要是想参考的话晚上找我要

多谢,如何联系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如何联系你

之前我貌似用DS18B20调出来的,源文件没有找到

网友A:
文件已上传,我也是改的别人的,仅供参考

网友A:
开发环境是ICC  7,.22 ,不懂再来吧

网友B(2015-04-19):
你好  请问你的dht11 这部分的软件编码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