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基于AT89S52单片机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

楼主(2013-12-08):
我在做一个基于AT89S52单片机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电路已经焊接好了,但是程序一直实现不了,能手动报警或取消,但是不会自己检测到气体报警,MQ-2是在工作的,而数码管不管传感器是否检测到气体,它浓度显示也一直是9,就是不知程序哪里错了,求大神指教阿课题后天就要交了。
  w w w.d o c 8 8.c o m/p-609272479630.html这是课题的网址,请黏贴到地址栏,把空格去掉。
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num,aa,bb,adval;
uint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wr=P3^0;
sbit rd=P3^1;
sbit csad=P3^2;
sbit led=P2^0;
sbit beep=P2^1;
sbit key0=P3^6;
sbit key1=P3^7;
void init();
void start();
void read();
void delay(uint z)
{
         uint t1,y;
        for(t1=z;t1>0;t1--)
          for(y=110;y>0;y--);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tart();
                delay(200);
                read();
                P1=0xff;
            adval=P1;
                num=adval/12;
            if(num>9) num=9;
                P0=table[num];
                if(num>=2)
                TR0=1;
                if(num<2)
                {
                    TR0=0;
                        beep=0;
                        led=1;
                }
                if(key0==0)
                {
                        delay(20);
                        if(key0==0)
                        {
                                TR2=1;
                                while(!key0);
                        }

                }
                if(key1==0)
                {
                delay(20);
                if(key1==0)
                {
                        TR2=0;
                        beep=0;
                        led=1;
                        while(!key1);
                }
                }
        }
}
void init()
{
         csad=0;
        P2=0x01;
        TMOD=0x2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L2=(65536-50000)%256;
        //ET2=1;
        ET0=1;
        EA=1;

}
void start()
{
         wr=1;
        _nop_();
        wr=0;
        _nop_();
        wr=1;
}
void read()
{
         P1=0xff;
        rd=1;
        _nop_();
        rd=0;
        _nop_();
        adval=P1;
        rd=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6)
         {
                 aa=0;
                led=~led;
                beep=~beep;
         }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F2=0;
        TH2=(65536-50000)/256;
        TL2=(65536-50000)%256;
        bb++;
        if(bb==10)
        {
                bb=0;
                led=~led;
                beep=~beep;
        }
}
初步怀疑是这里出错了:
num=adval/12;
            if(num>9) num=9;
                P0=table[num];
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求助啊~~~~~~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额,来晚了。楼主的作业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来晚了。楼主的作业交了?

还没,求救阿。

网友A:
不好意思,刚看到你的留言。我看你的单片机操作0804的程序可能有问题。
你的0804上面的CASD是不是和一般的ADC0804上的CS引脚一样?
你对0804操作的时候,没操作它。
给你个例子你参考下:http://wenku.baidu.com/view/d307b1e9856a561252d36f25.html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还没  我编程这块太薄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