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15M的项目

楼主(2013-12-09):
两路LED 一路用315M信号控制_LED有4种模式  一路人体感应控制_LED有全亮和1/3亮两种模式;怎样做才能在一路接收315M信号的时候另一路1/3亮的LED不抖动?(只要在1/3亮中插入无线接收模块LED就抖;用汇编模拟OS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堆栈;)  求思路

网友A:
先搞清楚抖动的原因

网友B:
1/3亮是指PWM调光么?如果是,检查是否硬件PWM,这个是自动重装计数器的,不可能抖动。

网友C:
估计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
用的是feeling的8PE53; 程序中两路LED的驱动都是用软件模拟的,又要接收无线信号(也是软件解码) 所以才容易抖;有没有好点的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在程序中来回一点一点的调时间太痛苦了;

网友B:
到处都是需要实时响应的软口,那就抖吧,抖吧,想办法用中断吧。

楼主:
呵呵,谢谢版主、谢谢大家。

网友D(2016-01-29):
你好,能不那个我个例子,8PE53的芯片的,我刚接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