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09):
正好差个0.7V!!!!!!!

网友B:
楼上正解,再帮你补张图看。
就是因为这个回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再帮你补张图看。
就是因为这个回路造成的。

V1等于0.2V的时候我懂,我是想请教一下V1=3.4V的时候,VB1为什么等于2.1V

网友B:
引用 楼主:
V1等于0.2V的时候我懂,我是想请教一下V1=3.4V的时候,VB1为什么等于2.1V

一样的道理,把T1的eb压降加上去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道理,把T1的eb压降加上去就是了。

3.4V加上eb压降等于4.1V啊 不等于2.1

网友C:
T1NPN管Ubc也是pn结相当于一个二极管或许是T1Ubc+T2Ube+T5Ube=0.7+0.7+0.7=2.1V
可以实际测试验证

网友C:
三极管除了工作在放大饱和和截止三种工作状态之外,还有一种用得极少的“倒置”工作状态,就是集电结正偏发射结反偏,这时跟对比放大状态的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来理解,“倒置状态”的集电结,发射结分别充当了“放大状态”的发射结,集电结,即这时载流子(NPN是电子)从集电区发射,由发射区来收集载流子,这时集电区掺杂浓度不高故发射的电子少,同时发射区面积小故最终收集的电子也少,形成的电流很小。没有放大能力,倒置状态的管子的β是小于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