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modelsim 二分频出问题了

楼主(2013-12-09):
process (CYC_32M)                         --divide to 16M
        begin
                if(CYC_32M'event and CYC_32M = '1') then
                        SIG_ADCLK <= not SIG_ADCLK;
                end if;
end process;
波形图在下面  SIG_ADCLK就是adc_clk,

网友A:
SIG_ADCLK 没有给初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_ADCLK 没有给初始值

谢谢,但是我在testbench 里给了  SIGNAL adc_clk   :  std_logic:='0'  ; 还是没有啊,

网友A:
为什么要在testbench里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在testbench里给啊?

我在源程序中新写了SIGNAL SIG_ADCLK

楼主:
我在源程序中新写了SIGNAL SIG_ADCLK                :std_logic:='0'

楼主:
今天一看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