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电压高了芯片如何选择?

楼主(2013-12-09):
DCDC电源  输入40V左右(实测35V)  要求输出12V3A
工作类型是:平时待机只需要500MA-1A  工作时候达到2.3A  工作时间大约2分钟左右
看了大家的方案   34063扩流不好调整并且不稳定  LM2596价格贵

大家还有其他的推荐码

不带变压器的

因为成本在那里摆着

网友A:
比2596略便宜点

网友B:
TAOBAO   ----KS3R35  TRY T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2596略便宜点

这个芯片不好找  TB看没几家  价格也不便宜  现在找到个上海的2596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OBAO   ----KS3R35  TRY TO

没明白

网友A:
直接找ti代理啊

网友B:
kim-3R35L DC-DC 降压模块9-40V转3.3V/5A 峰值8A    淘宝搜

网友C:
3843,驱动P沟道MOS构成的BUCK,成本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