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有芯片可以控制各芯片的供电状态吗

楼主(2013-12-09):
有芯片可以控制各芯片的供电状态吗?可以让系统中不工作的部分断电的。。请问大神们有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A:
当然有啊,
芯片的en脚
受控于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啊,
芯片的en脚
受控于mcu

可否举两个芯片的例子,我查阅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63001

这是对输出电压控制,我想问例如有2路数字信号,一路常用,另一路如果不用了,我能对那路的芯片例如MAX232的电压关断吗?

网友A:
232 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2 不行的

有芯片可以对MAX232的电控制吗? 或低功耗的MOS管对232的电控制?

网友A:
你要做什么?
完整的表达你的意思,或许有别的解决方案的。
死盯这232 没结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做什么?
完整的表达你的意思,或许有别的解决方案的。
死盯这232 没结果的 ...

只是举个例子,可能不恰当,好比你手机上不用蓝牙,可以关掉,这样可以省电

网友A:
要省电呢,就要把不用的都关掉,一般都是控制EN 脚。如果芯片没有EN脚,在vcc端外加PMOS来控制
需要用的时候给电。
已达到省电目的。
当然做到省电,还不光是EN脚的问题,
整个电路的设计 不要小看一个LED的限流电阻,放个470R或者 2K 同样能亮但是电流差别蛮大的。
还有上啦电阻也要考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省电呢,就要把不用的都关掉,一般都是控制EN 脚。如果芯片没有EN脚,在vcc端外加PMOS来控制
需要用的时 ...

在没有en脚的情况下,用PMOS控制会不会消耗大,TI,凌特没有专门的这方面的芯片吗?

网友B:
MP3上的电源管理芯片可以控制好多路。

网友C:
芯片可以控制很多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可以控制很多路的

能说几个芯片吗,我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3上的电源管理芯片可以控制好多路。

能说几个芯片吗,我了解下

网友B:
你搜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