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指教:正弦波的产生100-20k可调

楼主(2013-12-09):
我是学生,还比较菜,所以呢,请大家来提供一下方法,谢谢了
学校要求做一个用单片机产生 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的波形信号发生器,频率100-20k可调(步进≤100hz),幅度1-5v可调(步进0.1v),波形可存储;
初步设想是用1T的单片机和DAC0832来做,频率靠改变延时来调节,幅度通过pwm波来调节0832的基准电压来调节,但是0832的电流稳定时间位1us,对于产生正弦波来说,假如每个周期用200个点来量化的话,最短周期T=200X1us  ,就是最大频率只能有5K,达不到要求啊,请问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达到要求?(新人,没有悬赏分可以给,见谅,呵呵)

楼主:
人工顶一下,求大家指导,急用啊

网友A:
单片机做直接用DA啊,可以生成正玄波,另外方波可以用高低电平生成,三角波那个也可以用DA,或者用高低电平加运放积分。

网友A:
方波也可以用运放做,可以用电位器调节周期

网友B:
用频率高一点的单片机实现输出PWM方波   之后   通过运放积分和微分电路    分别实现正弦波和三角波    单片机的运算速度  相对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做直接用DA啊,可以生成正玄波,另外方波可以用高低电平生成,三角波那个也可以用DA,或者用高低电平 ...

用dac0832生成成正弦波的话,达不到20K的,除非每个周期用10个值量化,这样误差大,不过我已经找到方法了,DAC0808稳定时间能达到要求,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频率高一点的单片机实现输出PWM方波   之后   通过运放积分和微分电路    分别实现正弦波和三角波    单 ...

用微分积分的方**不会影响后面 波形幅度 的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做直接用DA啊,可以生成正玄波,另外方波可以用高低电平生成,三角波那个也可以用DA,或者用高低电平 ...

需要用按键调节幅度

网友C:
选一款带DAC模块的单片机的吧,这样可以省很多事的,至于调节频率的也好实现的啊,通过采集加载在可调电位器上的电压来间接的控制输出的频率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C:
用运算放大器来做的话,也是可以的,这个可能直接些的,

网友D:
这个一般的用单片机的Pwm功能来实现的话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