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F149 振荡器错误标志

楼主(2013-12-09):
嗯。。就是我有块149的最小系统板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振荡器错误标志一直清除不了
就是标准的那个初始化时钟的一段
do
{

}
while();
一直在这个循环里 死循环
各位大神。。。有木有遇到过的啊
我今天还重新换了一个8M的晶振。。。还是那个样子。。。

网友A:
测试一下是否转到外部晶体。我当时是DELAY一下清除标志就去主程序了,没有用WH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是否转到外部晶体。我当时是DELAY一下清除标志就去主程序了,没有用WHILE ...

可如果那个标志位一直没有清除。。。。   要怎么测试啊  求解

网友A:
外部晶振可暂时改为6M或4M,内部设为8M,在IO口输出方波,测试指令时间就知道是哪个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