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L 1.5V基准源的问题。怎么也就绝不了。

楼主(2013-12-09):
大家好,我们这边用ISL21010CFH315Z(1.5V基准源),输入电压加5V ,现在输出为3.3V.电路如下图所示:

查了芯片上的编号也为BDRA.可就是怎么也不行,大家谁用过这款芯片啊,
或者大家有么有其他的1.5V基准推荐啊。

网友A:
c17是什么电容?
有无单独调试,输出带没带负载?

楼主:
用的贴片陶瓷电容。后来直接引脚连线测试的。。输出带载10MA时为3.3V,不带载也为3.3V

网友A:
片子哪来的啊,
确保来料没问题,自己和intersil沟通下吧

楼主:
恩,今天申请的样品到了,测量没有问题了。买了3家都有问题,太奇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