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KL25的ADC的SC1n寄存器

楼主(2013-12-09):
RM上说,在使能软件触发的条件下,写SC1A寄存器会触发一次ADC转换。但是我配置好ADC后,暂时不想触发转换,相等之后由其他函数触发,该怎么具体操作?另外,如果我分开配置SC1A寄存器会不会触发多次转换?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PDB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PDB模块!

什么是PDB?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
你好,楼主!你想用其他函数触发ADC是什么意思呢?是想通过具体硬件条件触发呢还是在其他函数中配置ADC,软件触发呢?还有我对你的最后一句“如果我分开配置SC1A寄存器会不会触发多次转换”的意思也不是很懂,能再具体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你想用其他函数触发ADC是什么意思呢?是想通过具体硬件条件触发呢还是在其他函数中配置ADC,软 ...

通过其他函数软件触发。
我的分开配置的意思是,想要把程序写成易用的函数,每个函数只是先单一的功能:比如使能中断函数;通道选择函数;这样配置的时候会多次操作SC1A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其他函数软件触发。
我的分开配置的意思是,想要把程序写成易用的函数,每个函数只是先单一的功能: ...

可以在其他函数中软件触发的。
还有你分开配置的想法是可以实现的,运行通道选择函数,可以实现不同通道的ADC软件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其他函数中软件触发的。
还有你分开配置的想法是可以实现的,运行通道选择函数,可以实现不同通道 ...

有没有这方面的例程可以参考?发现FSL的参考例程还是太少了

网友B:
KL25的ADC的例程讲解文档在论坛是有的,但是与你需要的是有些不同。论坛中的ADC文档是将TPM与ADC结合,利用TPM溢出条件触发ADC采样转换,是在CW的基础上,采样PE生成的工程,比较直观,其实改成你需要的工程应该也不难,你可以先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264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