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教多通道0-10v信号输出,相互间的信号负如何隔离?

楼主(2013-12-09):
多通道0-10v信号输出拟定 用MCU-DA-运放 到达0-10V的输出,但是现在搞不懂 输出的信号负极(也就是地该如何隔离),各个通道间是互不干扰的。求大侠知道。

网友A:
这个有些复杂的,楼主在把你的问题的具体的描述的吧

网友B:
用MCU-DA-运放 到达0-10V的输出,这个模式, 多个通道的地自然是相连的.
如果想要地线彼此完全隔离, 必须考虑隔离过渡.
可以是 MCU- DA - 隔离运放.
当然数字隔离比较便宜, 如果路数较少, 也可以 MCU - 隔离- DA - 运放. MCU - 隔离- DA - 运放...

网友C:
隔离的话,直接用隔离芯片的就可以实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