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测电路是否通电

楼主(2013-12-09):
项目要测灯是否已经打开,本来想用ADC0832去测,但考虑成本较贵,各位大神哥有没有其他办法测是否有电流通过?

楼主:
图如下,红色圈……上传不了图,只能添加附件了~有点耐心的大神来帮帮忙啦~

网友A:
用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流互感器

谢谢啦~但要求成本第一点的,能测试是否有电流通过就行!有没有更便宜一点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但要求成本第一点的,能测试是否有电流通过就行!有没有更便宜一点的方案? ...

那就串个电阻,检测电阻两端压降。

网友B:
一个取样电阻,加三极管!

网友C:
呵呵,楼主的负载是空调,串电阻的话,这个电阻的功率可不小,或者是电阻得非常低。互感器是比较好的方案,也是隔离度最好,最安全的方案,楼主实在嫌贵,可以考虑用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主的负载是空调,串电阻的话,这个电阻的功率可不小,或者是电阻得非常低。互感器是比较好的方案, ...

之前了解过霍尔~就目前看来是最适合我系统的。但在安装配置方面存在一点问题,现在在解决中,同时寻求是否存在更好的方案~

网友D:
用光耦检测多方便

网友E:
控制回路是继电器,
拿个二极管,串个电阻,搞个光耦就行啦

网友F:
单片机啊。。。

网友G:
一颗光耦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颗光耦搞定。

厚脸皮求方案,我看了一些光耦的资料,愣是没弄出个所以然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光耦检测多方便

厚脸皮求方案,我看了一些光耦的资料,愣是没弄出个所以然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回路是继电器,
拿个二极管,串个电阻,搞个光耦就行啦

厚脸皮求方案,我看了一些光耦的资料,愣是没弄出个所以然来……要承受得了10A左右电流的哦~

网友H:
不用什么专业互感器,用细电线随便在电缆上绕几圈就行了,后面弄个场效应管放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用什么专业互感器,用细电线随便在电缆上绕几圈就行了,后面弄个场效应管放大。 ...

呵呵 一看就是经验老手。。。这招很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