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le 模块是否可以不用clk 触发?

楼主(2013-12-09):
最近在写一个产生伪随机数的verilog程序。想问module(backoff_flag,backoff_time)这样是否可以?backoff_flag是需要产生随机数的指示信号,backoff_time是最后产生的随机数的输出,没有用clk触发。因为不太会用function函数,所以想这样写,求教各路大神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A:
没有时钟 那么你随机序列的时序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时钟 那么你随机序列的时序是什么样的呢?

我不需要它一直产生,要是clk触发的话它就一直产生,我想back0ff_flag为1的时候,产生一个随机数,然后为0的时候就不用产生了,这样可以吗?还有你知道function中得用阻塞赋值还是非阻塞赋值?

网友B:
模块好像都要时钟驱动吧,最好写成同步时序逻辑,这样的电路不容易出错,时序性能也比组合逻辑好

lz只需要在模块内部设置一个标志reg不就行了,用时钟检测输入flag的上升沿,reg=1,使能本模块产生随机数;时钟检测到flag的下降沿就不使能reg=0,也就不产生随机数了。

网友:
可以通过中间增加变量的方法控制产生随机数的时间,定时产生,这样可以不随时钟信号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