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怎么把PIC32闪存中的数据读取到RAM中?

楼主(2013-12-09):
看了官方的datasheet,里面只有闪存编程的方法,却没有读取的方法,现在弄得糊里糊涂的。

网友A:
使用查表指令就是将FLASH数值读到变量中的方法,而变量显然就是在RAM中了。

你是否使用过const关键字定义过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查表指令就是将FLASH数值读到变量中的方法,而变量显然就是在RAM中了。

你是否使用过const关键字定义 ...

使用了的,保存了一副16位的图片。这个const的数组就是保存在Flash中的吗?

网友B:
32位的没有使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了的,保存了一副16位的图片。这个const的数组就是保存在Flash中的吗? ...

在PIC32上使用const不绝对在FLASH中,如果再加一些类如ROM等关键字,这就会在FLASH中了。

在PIC16上,如果使用const定义变量,没有其他关键字另指定的情况下,则一般都放在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