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时间不准,实际设置32ms,实际却为92ms

楼主(2013-12-09):
下面一段89C4051的单片机,上电复位,接24M陶振,陶振两脚匹配30p电容。
        ORG 00H
        AJMP START0
        ORG 30H

START0:
        MOV R0,#10
        CPL P3.5
REP1:
        ACALL TMC
        DJNZ R0,REP1
        JMP START0
TMC:
        MOV TMOD,#01H        ;设置定时器T0方式1
        MOV TH0,#00H        ;定时32ms
        MOV TL0,#00H
        SETB TR0
LOP5:
        JBC TF0,TMCE
        JMP LOP5
TMCE:
        CLR TR0
        RET
        END
实际定时32ms,但P3.5控制LED灯时,亮1s,灭1s,理论设置的为0.32s,但实际为1s左右,理论设置时间是实际时间的1/3,求解!

网友A:
1.陶瓷振荡器的输出频率有没有测过是否准确?
2.预分频器怎么设置的?
3.这样“死等”定时器跟直接用语句写延时有虾米差别?

楼主:
1,陶振是24M频偏也不会到8M吧。
2,89C4051没有预分频器,PIC系列的一般有。
3,上面程序只是实际某一功能的部分,这种“死等”可以不浪费机器周期,也比较准。直接用语句是可以实现,现在用定时器出现这种问题望请帮忙。

楼主:
实际定时32ms,但P3.5控制LED灯时,亮1s,灭1s,理论设置的为0.32s,但实际为1s左右,理论设置时间是实际时间的1/3或1/4,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陶振是24M频偏也不会到8M吧。
2,89C4051没有预分频器,PIC系列的一般有。
3,上面程序只是实际某一功能 ...

不管24M会不会偏到8M,你都应该从源头开始,有根有据的检查你的设计,才能保证你的设计是正确的。

我20年的经验告诉我,越奇怪的问题,原因越低级,纠结在现象本身,无助于成长。

楼主:
上楼正解。

楼主:
接匹配电容陶振频率怎么变低这么多?

楼主:
24M陶振接到89C4051分别加30P电容,变成7M,去掉30P电容又恢复24M,各位高手,这有解吗?

楼主:
陶振加负载电容后频率慢到只有1/3左右,求高手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M陶振接到89C4051分别加30P电容,变成7M,去掉30P电容又恢复24M,各位高手,这有解吗? ...

你是如何知道频率变成7M的???上测量图片和测量方法看看,另外电容用20p的瓷片电容或者贴片电容都行的

楼主:
测试是用示波器测试的。还没试20p的电容。

网友A:
示波器探头有寄生电容,接到晶体上以后,振荡频率会发生变化,看你用的单片机的数据手册,有没有内部时钟输出功能,打开这个功能,从这个端口测频率,才是准的。

楼主:
从示波器测试频率变小了,用其做定时器延时,预定的时间是实际时间的1/3,实际时间要长3倍,频率是一定会变低到1/3,没有分频器,频率变慢就是原因不知道。

楼主:
怪事到马年了,应该能解决吧,求高手。

网友A:
就是啊,马年都到了,你验证的工作做到哪一步了?

楼主:
高手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在哪???

没有高手,只有一步一步验证的人。你读一读《程序调试黑宝书》就明白道理了。

网友C:
楼主可以写个专题贴了;P

网友D(2014-01-08):
正解的昂

网友E:
如果上述的计算没有错误的话,会不会是晶振的问题?建议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F:
估计是晶振没起振,用了内部的了

楼主:
AT89C4051没内部起振方式。这个只能推测是陶振,电容,IC的OSCI和OSCO匹配时出现的频率偏差问题。不过偏差这么多,实在汗颜!

网友G(2014-04-09):
换个新单片机芯片……

网友H:
楼主买到三泛音晶体了吧?

网友H:
泛音:晶体振动的机械谐波。泛音频率与基频频率之比接近整数倍但不是整数倍,泛音振动有3次泛音,5次泛音,7次泛音,9次泛音等。
振动模式与频率的关系为:基频   1~35MHz、3次泛音 10~75MHz、5次泛音 50~150MHz、7次泛音 100~200MHz、9次泛音 150~250MHz。
它是工作在串联谐振,在使用电容负载时一般的标称值为:8PF、12PF、15PF、20PF、30PF。
泛音晶振应用的典型电路要在芯片接晶振的一脚到地串上一个电感和电容,若不加,则晶振输出只有基频,就达不到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