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cd屏上总是显示花屏

楼主(2013-12-09):
现在的情况是:自己做的板子是按照旗舰版的原理图连的,可是摄像头插上去在lcd屏上显示花屏,怎么办???是不是干扰的问题呀,我已经试过很多方法了,都不行……

网友A:
不插上摄像头LCD正常?

网友B:
我也在用群创7寸屏+ 摄像头,一般不是屏的问题,应该是摄像头信号不给力,换个好点的摄像头试试。

网友B:
是一直都是花屏,还是反光/强光/光线不均匀......情况才花?

楼主:
摄像头是用杜邦线引出的,怀疑是干扰问题,再看看,感谢楼上的朋友们。

网友C:
是不是你的PCB有硬件问题啊?对应该有这个可能。仔检查下。

网友D:
估计是干扰问题

网友E:
把数据线捆起来 ,其他线分开捆, 磁场干扰 ,不捆百分百花屏。

网友F:
8楼说的很好啊,捆起来或者排起来试试,与其他的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