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DSP2812的 libraries 库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3-12-09):
现在正在学习DSP2812芯片,在编程时发现,有的工程项目用到了库文件rts2800.lib:有的工程就没用到库文件。那么库文件到底有什么作用?能说的详细具体点吗,比如库文件rts2800.lib的作用,谢谢!

网友A:
就是TI提供给你使用的一个静态库,里面包含了一些功能性函数。详情,你可以查看CCS安装目录下的C2000的lib目录中的SRC文件,里面有所有的代码说明,可以自己慢慢看。。。。

网友B:
rts2800.lib:C/C++运行支持库;
rts2800_ml.lib C/C++大内存模式运行支持库.
rts2800_ml.lib中有大量浮点运算处理的函数而rts2800.lib没有
rts2800.lib中库函数的指针为near,故不能访问3Fxxxx
rts2800_ml.lib可以访问
等等  还有很多的区别  你可以琢磨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ts2800.lib:C/C++运行支持库;
rts2800_ml.lib C/C++大内存模式运行支持库.
rts2800_ml.lib中有大量浮点运 ...

平常感觉应用的很少。应用最多的好像也只是为了支持一下系统头文件中的定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常感觉应用的很少。应用最多的好像也只是为了支持一下系统头文件中的定义吧? ...

应该最重要的还是支持的数据操作范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最重要的还是支持的数据操作范围吧

你所指的数据操作范围指的是什么?看了SRC中的一些内容,感觉就是用来筛选信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