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一个模拟信号进行频谱分析

楼主(2013-12-09):
假如从电路中采集到一个模拟信号,参数为脉宽20ns,基频100Hz,信号不规则(因为实际采集的波形一般不会像信号发生器提供的信号一样完美),那么如何进行频谱分析,确定信号的最高频率呢?
常用的频谱分析软件有哪些?只知道multisim

网友A:
不知道。用傅里叶变换吧。。

网友B:
好多的示波器都有这功能
自己算,楼上已经说了

网友C:
如果信号幅度不太大,可以用笔记本电脑的声卡取样,然后用任意一种软件做FFT就可以。

我用的 Matlab。 采样频率我用的96KHz、字长16位、FFT长度8192。

如果嫌频率分辨率不够,可以适当降低采样频率。曾经用FFT长度65536来提高分辨率,结果计算太慢。

网友D:
可以用PSpice,模拟电路仿真的超好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