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STM32最小系统的话,仿真很重要么?

楼主(2013-12-09):
关键不会仿真。如果真有必要仿真的话,proteus或者multisim哪个更好一点?

网友A:
新手的话JLINK仿真还是有必要的,proteus或者multisim就没必要去用的,没什么意思

网友B:
proteus或者multisim对ARM没什么用。

网友C:
你是不是说DEBUG相关电路? 最小系统板一般是学习用的,DEBUG很关键.

网友D:
proteus仿真小程序还可以,不过proteus也没有STM32吧。如果想学习下ARM觉得可以用proteus仿真下LPC的,不过最好还是弄个板子吧

multisim仿真电路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

网友E:
JTAG或者SWD要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