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F149时钟

楼主(2013-12-09):
F149有内部的DCO时钟,外部有一个高频8M的,还有一个低频32KHZ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呢?想做一个LCD显示,用哪个时钟呢?内部ADC转换用哪个呢?这三个时钟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A:
一般用DCO,休眠的时候切换到32k低频时钟减小功耗,唤醒时再切回DCO,如此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