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菜鸟求助各位大师

楼主(2013-12-09):
51两个单片机双工通信不用校验实现功能:一个单片机发送程序,一个单片机只负责接收和显示程序,目的是控制四位一体数码管动态显示0~9999,C语言程序 主要是如何发送2个字节; 求大神们教教小弟感激不尽啊!!!

网友A:
发完一个,再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完一个,再发一个。

要求一个发俩个字节啊、、 、  你能把程序发我给我吗。。。。

网友B:
为啥要一次发两个字节,没必要啊

网友C:
先规划好用什么通讯接口,异步串口还是同步串口,同步串口实际上就是SPI了,有的SPI可以把帧长调到2Byte,但是你用的51是否支持就不知道了,请自己看数据手册确认。

网友D:
是因为一个字节最高只能到 255 吧,2个字节是 65535
你可以先发一个 低8位Temp[0],再发高8位 Temp[1]
例如你转换后的数字量是BUFFER 则
Temp[0] = (uint8_t) buffer;
Temp[1] = (uint8_t) (buffer >> 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一个字节最高只能到 255 吧,2个字节是 65535
你可以先发一个 低8位Temp[0],再发高8位 Temp[1]
例 ...

我们还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能不加你个QQ以后方便交流??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发个C语言主程序;实在是无语啊

网友E:
2个字节是一个long型数据吗?如果不是的话分批次发,要不先移位然后再发送也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发个C语言主程序;实在是无语啊

51单片机那么多种,你也不给机型,也不知道用啥口,通讯协议是啥,所以大家无语呀。

网友F:
这是一个范范贴,展开说,够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