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6系列没有软件复位指令吗?

楼主(2013-12-09):
目前用PIC16F1823(PIC16F630),看数据手册发现没有软件复位的指令,目前我的功能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必须马上返回初始化状态,应该怎么写程序呢? 51系列的绝大部分都有软件复位的指令了,用起来感觉很方便,PIC的应该怎么办呢?希望有经验的大侠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用狗不行嘛

网友B:
182X系列是有RESET指令的

网友C:
何谓复位......不就是程序重新开始,话句话说就是变量恢复到默认值....要么用看门狗,要么用goto语句.......

网友D:
18有RESET指令

楼主:
没有软件复位指令,在某些应用上是很麻烦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PIC我又不能生产。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网友E:
开看门狗,要复位时就丢个死循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软件复位指令,在某些应用上是很麻烦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PIC我又不能生产。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

PIC16F1XXX等新型增强内核的8位机是有RESET指令的

网友F:
这种问题直接问手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因为我的印版是5v供电而我当时手里只有5v的PIC16F630和3.6v的PIC16LF1823,因此当时只看的630的手册没有软件复位指令,后在XIEYUANBIN版主的回帖中知道1823有软件复位指令,就把3.6v供电的LF1823焊在板子上试了,确实有RESET指令,同时又去看了1823的手册是有RESET指令。在此感谢版主的指教,同时对自己的不仔细看完手册就发帖的做法表示检讨,今后一定注意。再次谢谢大家。
同时发现LF1823虽然是3.6供电,但在5v供电时也可以正常工作。: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