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想DIY个PIC的最小系统板,请大家帮我检查下原理图

楼主(2013-12-09):
截图不是很清楚,大家下载附件pdf看吧!麻烦各位了!

网友A:
你还是截图吧,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截图吧,省事。

截图试过,很不清晰,电脑很渣!!

网友A:
做最小系统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有几点提一下,供参考
1:R9好像大了点
2:miniUSB接口5脚才是地,4脚悬空,其它是外壳
3:是否考虑增加串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最小系统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有几点提一下,供参考
1:R9好像大了点

谢谢gegezaixiao的点 评!1.R9应该还好吧,你指的大的原因是为什么咧?2.刚才量了下,miniUSB确实是5脚是地,4脚悬空的。3.关于串口的话因为已经有I/O引脚引出去了,所以就不想加了!

网友A:
R9是官方推荐的只有几百欧,具体查一下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