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PID算法疑问

楼主(2013-12-09):
最近打算做自平衡小车,看了一些资料,有些不懂要请教各位大神们。
书上说,PID的输入是偏差值,那么这个偏差值是什么呢?是传感器的角度?角速度?
还有就是PID运算完后的输出是什么,怎么把这个输出值跟PWM关联起来控制电机呢?
谢谢

网友A:
PID就是偏差值直接给pwm

网友B:
我做过电机PID调速,这是我写的报告里面的,你看一下:
   简单的说,PID调节器各校正环节的作用是:
  (1)比例环节:即时成比例地反应控制系统的偏差信号,偏差一旦产生,调节器立即产生控制作用以减少偏差;
  (2)积分环节:主要用于消除静差,提高系统的无差度。积分作用的强弱取决于积分时间常数,越大,积分作用越弱,反之则越强;
  (3)微分环节:能反映偏差信号的变化趋势(变化速率),并能在偏差信号的值变得太大之前,在系统中引入一个有效的早期修正信号,从而加快系统的动作速度,减少调节时间。
就是把转速与PWM联系起来,形成闭环开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电机PID调速,这是我写的报告里面的,你看一下:
   简单的说,PID调节器各校正环节的作用是:
  ...

把转速与PWM联系起来,怎么联系起来,是自己慢慢找规律调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就是偏差值直接给pwm

直接给?不是要经过比例积分微分吗?而且偏差值是什么?

网友A:
小车静止手扶着找到的平衡点为零度,小车动态调整就是向着这个零度这个点调整,比如说向前倾斜了两度,小车就必须把着两度调整回来,两度的这个值给到pwm不一定合适所以要加一个系数,这个系数就是p,有时候小车向前倒 但是计算出来的倾角之后,这样就要引入微分环节了,微分的概念就是把变量微小化,这样就可以求出一个加速度,通过前一时刻就可以预测出下一个时刻的变化量,这样系统加入微分环节就可以 加快调整速度

网友C:
哦,原来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