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与XDS510怎么connect不上,求指导

楼主(2013-12-09):
(无正文)

网友A:
仿真器是好的  但是仿真器检测不到板子还是无法连接
确定板子供电等都没问题  JTAG口信号电平都是正常的

网友B:
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B:
win7的驱动可能不兼容的。

网友C:
感觉应该是驱动的问题,换个XP系统看看。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D:
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D:
可能存在不兼容的问题的。

楼主:
拿过去给厂家看了 说是 芯片烧了

网友E:
芯片烧就。。。哎,小心呐,上电前一定要检查好!

网友F:
遇到这种状况,一般的做法是把系统重启试试。检查下驱动。不过像楼主这种情况芯片坏了,这个就比较是百里挑一的了。哈哈

网友A:
呵呵  刚开始学习测试难免会烧DSP芯片  下次注意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