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金升阳电源模块输出纹波怎么这么大?

楼主(2013-12-09):
如题,买的是LH10-10C0515-02,正负15V、5V输出,前面还加了EMC滤波器,输出纹波尽然有200~300mV,不是说50mV的吗?这也太离谱了吧

楼主:
后端接上7812跟7912之后,纹波有80mV左右。

网友A:
楼主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测的?

买的是A2的封装,没有接负载,直接用导线(呈直线状)测的。示波器的探头X10,显示20到30mV左右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啊,lz上传个图片看看呗,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啊,lz上传个图片看看呗,一起分析分析

同意,LZ传一个图来分析一下吧

网友D:
您好,纹波噪声的测试会受到测试环境及方法的影响,建议您带上负载,采用平行线测试或者靠测发检测实际电源本身的纹波噪声值,为了便于具体分析,还希望您能提供测试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纹波噪声的测试会受到测试环境及方法的影响,建议您带上负载,采用平行线测试或者靠测发检测实际电源 ...

恩,按照您的说方式试一试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纹波噪声的测试会受到测试环境及方法的影响,建议您带上负载,采用平行线测试或者靠测发检测实际电源 ...

好的,按照你的方法试一试!

网友E:
关注时态的进一步发展

网友F:
感觉这个  处理纹波这一块   还要在外围接一些辅助元器件吧   楼主

网友G:
你可以加上几个电容。

网友G:
105 104并上几个。

网友H:
是根据原理图设计的么?

网友H:
怎么可能这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