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DAC714datasheet没怎么看明白

楼主(2013-12-09):
DAC714,TI的一款16位DA,可以输出正负10V,但是无论怎么都不能输出负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电路图接错了
这个11引脚和12引脚是相连的吗

电路图如下,不知为何,总不能输出负电压,当输入为7FFF时,电压为9.97V,当为4000时,电压为7.46V,当为0000时,电压为4.96V,只有为8000H时,电压才为零,按道理,0000时为0,而8000H时就为负10V

网友A:
看你的11脚没有用到,应该是Unipolar Mode (0V to +10V output range)模式。

网友A:
看看datasheet 第10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datasheet 第10页

谢谢你,我也怀疑是电路图接错了

网友B:
应该还是技术手册   没有真正吃透吧   楼主     这玩意   只能去钻研技术手册了

网友C:
楼主不要激动,我帮你去问问TI的工程师。

网友C:
双极性输出应该把pin 11和12短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