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关于绘制封装过程中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09):
指定左边焊盘为起点,起点 + 0.65 不就是右边焊盘的坐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左边焊盘为起点,起点 + 0.65 不就是右边焊盘的坐标了吗?

哦,明白了,小弟第一次画,不要见笑啊!还问个问题,就是我想放个点在引脚1旁,于是就绘一个实心圆,可是始终画不成功,好像圆的半径是0,就不能画圆,这要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左边焊盘为起点,起点 + 0.65 不就是右边焊盘的坐标了吗?

哦,会了!!

网友B:
直接输入坐标
先将零点设置在参考焊盘上

网友C:
按G   栅格调为0.65mm    方向键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