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程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3-12-09):
各位大侠 能否告诉我如果LM3S1138编写的程序写入LM3s101 需要怎么设置改变不  IAR环境需要改变设置不  希望回答

网友A:
最好把芯片选成LM3s101编译下看看,如果用到他们之间不同的部分可能会出问题

楼主:
多谢回答  在IAR环境下需要选择芯片类型不  怎么选择 我找了半天在IAR环境里找不到芯片型号的选择呢 我刚上手 请指导

网友B:
应该需要的。

楼主:
在IAR环境里怎么找芯片型号的选择呢?

网友C:
不知道   在IAR里面   能不能找到这个片子   不是很熟悉   楼主

楼主:
有谁熟悉呀

网友D:
编译的时候需要设置的 。

网友D:
如果没哟找到兼容性的片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答  在IAR环境下需要选择芯片类型不  怎么选择 我找了半天在IAR环境里找不到芯片型号的选择呢 我刚上 ...

在左侧工程管理器中,在功成名上右键,选择Option,然后点General Option,在Device处选择你的mcu型号。

网友A:
我电脑上只装了iar for msp430,所以显示的是msp430的mcu。你的应该是显示lm3s的一些mcu

楼主:
多谢 我明白了

网友E:
如果兼容可以不修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明白了

问题解决了,要及时结贴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