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isp-icp utility 复位线断开 进程结束不了

楼主(2013-12-09):
isp-icp utility
只要复位线 一断开 再下载程序  绝对死掉 然后进程也关不掉,非要重启电脑才行,这BUG太严重了
难怪我一个同事也告诉我,我还不信。后面重启了几次机器才发现,而且连接上复位线以后,CPU不工作,不像M0一样,烧程了 程序马上就可以跑,这还要拔线。难道 你们不打算做51了 放弃修改了,还是根本不知道!
现在老是要重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很烦人 不注意线松了就。。。。。。

网友A:
芯片烧写后 需要reset才可以跑,
您反映的8bit mcu 复位线断开再下载程序,然后进程关不掉 现象
可以mail to LQWang@nuvoto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烧写后 需要reset才可以跑,
您反映的8bit mcu 复位线断开再下载程序,然后进程关不掉 现象
可以mail  ...

难道 就我一人碰到 反正我的同事 也碰到 他告诉我 当时我还不信,结果那软件死了几次,非要重启电脑才行,我才信,现在基本上 一天会碰到一二次,郁闷之极,所以。。。。。。怎么会搞得进程结束不掉,要重启电脑。悲剧,XP,WIN7,都一样。

网友B:
同问,新唐不应该出现这么明显得BUG的,楼主应该直接问原厂支持去

网友C:
win7下面还有用户进程结束不掉的吗,你启动任务管理器,在进程那个选项卡里面结束进程了吗

网友D:
:(也有遇到相同的问题,感觉具有随机出现的样子,只要把这个下载软件用的工具挂在USB口上,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出现这个现象,提示找不到编程器,重启电脑才可关掉这个进程,...

网友E:
竟然有关不掉的进程,任务管理器呢

网友E: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吧,找原厂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D:
这个问题最近换了一个PL2303的驱动程序,就能正常工作了,换了驱动之后,也偶有不能找到编程器的状况,但是可以关下载界面,把界面关了,同时也把烧录器从USB口移开后再接回,再次打开界面,可以正常工作;比之前好许多了.

楼主(2014-01-21):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最近换了一个PL2303的驱动程序,就能正常工作了,换了驱动之后,也偶有不能找到编程器的状况, ...

错怪 新塘软件了 是PL2303的问题。。。 共享一份吧 兄弟

网友F:
PL2303 驱动包在ISP-ICP软件包中附带,目录第一项driver包含一份v1417的驱动, 强烈推荐各位在使用前安装正版驱动包。
因为编程机制与M0 不同,复位脚是编程控制脚之一,复位脚在芯片正常运行时不能连接ICP编程器,用以判别目前是烧写状态还是运行状态。

网友G:
更换 Nuvoton-ISP-ICP-Programmer-v6 试试

网友H:
以前你烧写程序的时候还断电烧写来......

网友I:
这应该是兼容问题,多尝试几次总会有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