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85接收逻辑问题,没看懂论文解释

楼主:
求教485接收逻辑问题,没看懂论文解释

问题:
1、接收时是否用A-B判断逻辑电平高低?
2、最上段下划线文字表述'AB间大于200mV为正逻辑电平'',而下面一段下划线又表述;B>A的状态为逻辑1(B>A,理解A-B小于0);个人没理解明白,觉得前后矛盾。
求解答

网友A(2013-12-09):
AB间而已,没说一定就是A-B或B-A;后面补充说明了——B-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间而已,没说一定就是A-B或B-A;后面补充说明了——B-A!

觉得图片中的表述不是很确定。
还是跟您确认一下,看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1、设定AB间电压,指A-B,作为前提;
2、发送时,A-B>2V  为  1,A-B<-2V  为 0;
3、接收时,A-B>200mV  为  1,A-B<-200mV  为 0;
请问,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对的。不过3已经包含了2,为什么还要列出来呢?

网友B:
你那什么破书,居然两处自相矛盾。。。。。它前面讲的是对的,后面不知道怎么弄的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不过3已经包含了2,为什么还要列出来呢?

接收和发送时的电平大小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什么破书,居然两处自相矛盾。。。。。它前面讲的是对的,后面不知道怎么弄的是错的。 ...

从网上搜了个杂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