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怎么实现正弦波的倍频?

楼主(2013-12-09):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倍频可以采用谐振放大器,也可以经由方波倍频器后低通获得,前者在射频电路中常用,后者主要应对的是低频倍频。
不直接变换的话,可以用VCO+PLL方案,输入方波即可。

楼主:
谢谢了,如果用带通滤波(输入方波)可以吗?可以的话又要如何实现呢?

网友A:
用滤波器当然可以,只是衰减较大。

楼主:
能否用一个运放组成既有放大倍数又能够倍频的一阶带通滤波器呢?如果能又要怎样实现?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

网友B:
  用单个乘法器实现。
  两个同频同相的正弦波分别同时加在一个乘法器的X和Y端,就输出倍频的正弦波。如果XY端接在一起,输入一个正弦波也是输出倍频正弦波,幅度由乘系数决定。不过乘法器将信号整体抬高。

网友A(2014-01-10):
引用 楼主:
能否用一个运放组成既有放大倍数又能够倍频的一阶带通滤波器呢?如果能又要怎样实现? ...

可以,但能否用运放还要看信号的频率和功率。

楼主:
带通的中心频率就是27KHZ,带宽6KHZ,功率没有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通的中心频率就是27KHZ,带宽6KHZ,功率没有要求。

这个可以用运放,但也得是高速型号。

楼主:
好吧,在这里拜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单个乘法器实现。
  两个同频同相的正弦波分别同时加在一个乘法器的X和Y端,就输出倍频的正弦波。如果X ...

略显成本高:D